[技术问答] 【M2L31】使能了UTCPD时钟后,PC0作为GPIO无法拉高

楼主(2025-11-13):
使能了UTCPD时钟后,PC0作为GPIO无法拉高

网友A:
M2L31 中,使能 UTCPD 时钟后 PC0 无法拉高,可能因引脚被 UTCPD 功能占用。需先禁用 UTCPD 模块(清除相关使能位),再配置 PC0 为 GPIO 输出。检查引脚复用寄存器,确保 PC0 切换至通用 IO 模式,而非 UTCPD 专用功能,之后通过 GPIO 输出寄存器置 1 即可拉高。

网友B:
M2L31 中 PC0 可能与 UTCPD 功能复用。使能 UTCPD 时钟后,引脚默认配置为 UTCPD 功能而非 GPIO,导致无法按 GPIO 拉高。需先在引脚复用寄存器中,将 PC0 明确配置为 GPIO 模式,解除与 UTCPD 的功能绑定,再设置 GPIO 方向为输出并写高电平。

网友C:
M2L31 中 PC0 引脚可能与 UTCPD 功能复用。使能 UTCPD 时钟后,引脚默认配置为 UTCPD 功能而非 GPIO,导致无法拉高。需先在 GPIO 复用寄存器中,将 PC0 切换为 GPIO 模式,再配置方向为输出并写高电平,才能正常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