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修改Linux Driver支持PWM触发EADC采样
如何修改Linux Driver支持PWM触发EADC采样

楼主(2025-11-15):
修改 MA35D1 的 Linux 驱动支持 PWM 触发 EADC 采样,需在 EADC 驱动中添加 PWM 触发配置:使能 PWM 模块并设置触发脉冲参数;在 EADC 设备树中关联 PWM 触发源,配置采样触发模式;修改 EADC 驱动程序,注册 PWM 触发回调,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处理 PWM 触发的 EADC 采样数据,确保时序同步,最后编译驱动并加载验证。

网友A:
修改 MA35D1 的 Linux 驱动支持 PWM 触发 EADC 采样,需:1. 配置 PWM 控制器驱动,设定触发频率与脉冲参数;2. 在 EADC 驱动中使能外部触发模式,关联 PWM 触发信号;3. 注册中断处理函数,处理 EADC 采样完成事件;4. 编译进内核或作为模块加载,通过设备树绑定 PWM 与 EADC 硬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