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RM架构中包括哪些中断向量

楼主(2025-11-20):
ARM架构中包括哪些中断向量?

网友A:
ARM架构主要包含以下中断向量:
1.复位:处理器上电或复位后执行的第一条指令。
2.未定义指令:当处理器遇到无法识别的指令时触发。
3.软件中断(SWI) / 超级调用(SVC):由专门的软件指令(如 SVC)触发,通常用于请求操作系统服务。
4.预取取指中止:在取指令阶段发生内存访问错误时触发。
5.数据中止:在访问数据内存时发生错误触发。
6.中断请求(IRQ):由外设发出的普通中断请求。
7.快速中断请求(FIQ):具有更高优先级和更快响应速度的紧急中断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