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AN总线半双工模式丢帧

楼主(2025-11-15):
CAN总线半双工模式丢帧

网友A:
CAN 总线半双工丢帧多因总线冲突、电平异常或时序问题。总线负载过高时,信号碰撞导致数据丢失;终端电阻不匹配引发信号反射干扰;节点同步偏差、波特率误差过大也会造成帧同步失败;此外,电磁干扰破坏信号完整性,或接收缓冲区溢出,均会导致丢帧,需针对性优化硬件与参数。

网友B:
CAN 总线半双工丢帧可能因:1. 总线负载过高,冲突未仲裁成功;2. 波特率不匹配,接收错误;3. 终端电阻缺失 / 不当,信号反射;4. 节点驱动能力不足,信号衰减;5. 电磁干扰导致信号畸变。需监测总线负载,校准波特率,检查硬件匹配与抗干扰设计。

网友C:
CAN 总线半双工丢帧多因总线冲突、时序不匹配或硬件问题。
总线负载过高,多节点同时发送导致信号碰撞。
波特率、采样点设置不一致,或终端电阻缺失 / 异常。
总线存在电磁干扰,或 transceiver 芯片性能不足。
缓冲区溢出、软件处理延迟,未及时接收数据。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CAN 总线丢帧快速排查流程?

网友D:
丢帧问题可能涉及到CAN总线的仲裁机制,检查是否有节点发送速率过高或者节点过多导致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