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设备模式下偶发识别失败,复位后又恢复正常

楼主(2025-11-07):
做USB设备模式时,偶尔电脑就是识别不了,设备枚举卡在中间。重启一次就好了,感觉像是哪里状态没清理干净。查了时钟和供电都正常,怀疑是底层初始化顺序问题,但没找到规律。

网友A:
我觉得像是低功耗模式退出后状态残留的问题。

楼主:
我遇过类似,最后发现是USB上电太快,延时没处理好。

网友B:
是不是PLL切换时USB电源域没完全稳定?

网友C:
我之前加了个soft disconnect信号后就再也没出过问题。

网友D:
建议抓下DP线波形看看,可能是信号边沿不干净。

网友E:
有时候枚举失败其实是PC端缓存的问题,换个口试试。

网友F:
我有个项目用U5也这样,后来在初始化前先调用DeInit解决。

网友G:
你用的CubeMX生成的代码吗?有版本差异可能。

网友H:
也可能是USB PHY温度太高时复位信号反应慢。

网友I:
要不试试在连接检测前加个200ms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