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通信正常但偶尔丢帧,日志里没报任何错误

楼主(2025-11-07):
最近调CAN网络时发现有时某几帧会凭空丢掉,波特率500K。滤波器都配置了,也没溢出报错。逻辑分析仪看波形正常,就是应用层收不到。感觉像是控制器在偷懒。

网友A:
试试开一下错误中断调试信息,也许能捕到。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FIFO满了之后新帧直接被覆盖了。

楼主:
我之前就是过滤器配置太窄,导致部分帧被忽略。

网友C:
你用了中断方式还是轮询?两者对实时性差别大。

网友D:
试试降低总线负载,看丢帧情况有没有变化。

网友E:
也可能是CAN收发器芯片问题,换个看看。

网友F:
听起来像软件缓存没处理完,下一帧就进来了。

网友G:
检查下时间触发同步配置,有时影响时序。

网友H:
你能贴下CAN初始化参数吗?我想对比下。

网友I:
我怀疑是过滤器组设置顺序问题,之前踩过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