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DMA传输ADC数据时出现随机偏差,怀疑缓存同步问题

楼主(2025-11-07):
DMA方式采集ADC数据,部分通道读出来的值偏低一点,像被截断。关掉cache后正常。查资料说可能是DCache没同步,但我flush过啊,还是偶尔出。

网友A:
也可能是ADC触发DMA太频繁,cache写回来不及。

网友B:
H7系列这个问题老生常谈了,cache同步真得小心。

网友C:
你用的是AXI SRAM吗?那部分要用DCache_CleanInvalidateRange。

楼主:
我一般在DMA回调里再强制flush一次。

网友D:
你确定地址在DTCM里?DTCM不受cache影响。

网友E:
这个现象我也遇过,最后是因为结构体没对齐。

网友F:
建议用__attribute__((aligned(32)))包一下缓冲区。

网友G:
CubeMX有个坑,它默认放在D1域,cache影响大。

网友H:
关cache虽然能解决,但性能会掉很多。

网友I:
你试试放在DMA专用内存区,看能不能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