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外部晶振偶尔不起振,换板子后又恢复

楼主(2025-11-07):
有几块板子的外部晶振起不来,示波器探了下根本没震荡。元件、布局都一样,怀疑是焊接或者负载电容问题。但奇怪的是,放一晚上再开又能起。

网友A:
有时摆放位置距离MCU太近也会干扰。

网友B:
这多半是晶振起振电流太小,温度变化影响大。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换了颗晶体立马好了。

网友D:
是不是有些板子的地平面割断太多?

楼主:
试试把启动电流调到High Drive模式。

网友E:
L4系列对晶体品质要求挺高的。

网友F:
我试过同型号晶体,不同厂家的差距挺大。

网友G:
也可能是助焊剂残留造成微漏电。

网友H:
有空可以试试加点并联电阻帮起振。

网友I:
冷启动容易失败,多加个上电延时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