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TC时间偶尔跳秒或走快,不受校准寄存器影响

楼主(2025-11-07):
RTC跑一阵子后会发现时间突然快一秒,然后又正常。加过温补晶振也没改善。感觉不是漂移,而是跳了一下。校准寄存器调过也没用。

网友A:
你测过LSE波形频率吗?可能略高于标准值。

网友B:
我之前在F4上见过,是中断嵌套导致写寄存器异常。

网友C:
你确认没同时用到HAL库的TimeBase?

网友D:
RTC_SSR那边如果没锁,会被意外改写。

网友E:
电池电压低也有可能引起RTC错乱。

楼主:
试试关掉shadow寄存器模式看看。

网友F:
我觉得像是备份域没解锁彻底。

网友G:
温度变化太大会让晶体突然超界。

网友H:
我遇到过一次是调试器断电干扰RTC。

网友I:
用裸机写试试,不用HAL函数看看会不会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