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I2C读写偶尔卡死在Busy状态,复位才能恢复

楼主(2025-11-07):
有时候I2C总线突然卡死,BUSY一直为1。软复位I2C外设没用,只能重启MCU。用逻辑分析仪看SDA一直被拉低,不知道是主机状态机乱了还是线被挂死。

网友A:
有空自己写个bit-bang I2C,能规避不少坑。

网友B:
这个太经典了,多半是从机没释放SDA。

网友C:
我每次都得在初始化前手动发9个时钟。

网友D:
HAL库的I2C_Reset太温柔,干不掉这种情况。

网友E:
可以试试直接手动切GPIO清总线。

网友F:
我也在F3踩过这个坑,尤其老旧传感器容易这样。

楼主:
有些设备掉电后会留低SDA,要延时再上电。

网友G:
建议加上watchdog防止死锁。

网友H:
逻辑分析仪看ACK响应能否恢复?

网友I:
换条短线看看,有时候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