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串口打印失效,唤醒后也不恢复

楼主(2025-11-07):
设备休眠后,用STOP2模式。唤醒能正常运行,但UART再也没输出。波特率、时钟源都恢复了,DMA打印也没动,感觉USART外设像是睡过头了。

网友A:
加个状态灯调试看看唤醒逻辑有没有走全。

网友B:
我怀疑是时钟切回后没重新配置USART时钟源。

网友C:
我以前遇到过,要手动reinit串口。

网友D:
STOP模式对外设恢复不完全。

网友E:
HAL库好像没有自动恢复UART时钟。

网友F:
你看下是否使用LPUART?那一套逻辑不同。

网友G:
用外部时钟源唤醒的场景最容易出这个问题。

楼主:
唤醒后先delay一点时间再打印试试。

网友H:
也可能是DMA通道被停了,得重启。

网友I:
有时候调试器连接也会影响唤醒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