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使用TIM触发ADC时采样相位总有一点偏移

楼主(2025-11-07):
想做同步采样,用定时器触发ADC开始采样。结果采样点总是比预期晚一点点,大约几个微秒。调整触发边沿也没完全重合。

网友A:
可能是采样周期没设对,影响触发响应。

网友B:
你看过触发源是不是TRGO2?有延迟差。

网友C:
我印象里G0系列的ADC触发有硬件同步延时。

网友D:
我后来用硬件触发加DMA双缓冲解决的。

网友E:
试试把ADC的触发边沿改成上升沿。

网友F:
TIM和ADC不在一个时钟域,也会有偏差。

网友G:
如果精度要求高,可以考虑手动触发。

网友H:
DMA启动的延迟也得考虑进去。

楼主:
Cube配置里TRGO选错容易导致时序差。

网友I:
你抓波形对比看ADC采样脉冲位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