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Flash写入偶尔失败,返回忙状态但未超时

楼主(2025-11-07):
写内部Flash时偶尔卡在BUSY位,但状态寄存器没报错。延时等几毫秒也没恢复,只能重启MCU才能再写。看起来像Flash控制器偶尔锁死。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试着在写前先做一次mass erase。

网友B:
我怀疑是低功耗模式干扰Flash写操作。

网友C:
是不是中途有中断访问同一区域?

网友D:
L5的Flash操作要求挺严格的。

网友E:
我后来加了关键区段保护就好了。

网友F:
检查下是不是频繁擦写引起温度升高。

网友G:
用debug模式写入和实际运行表现可能不同。

网友H:
我有次遇到是供电波动导致的。

网友I:
加个写保护判断逻辑试试。

楼主:
Flash有时会进error mode,要手动清标志。

网友J:
Flash 返回 “忙” 但未超时,是其内部擦除 / 编程操作未完成的正常反馈,偶尔失败多和时序控制、状态判断逻辑或硬件干扰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