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PI主模式下偶尔多出半字节数据,逻辑分析仪显示怪波形

楼主(2025-11-07):
SPI发数据时,有时候最后一个字节会多出几位,逻辑分析仪显示波形像是多发了半个字节。代码里没多发,怀疑是CS拉高时机不对,但调整后还是偶发。

楼主:
你用的硬件SPI还是软件模拟的?

网友A:
可能是CS脚控制太早释放,最后位还没完全发送。

网友B:
我以前遇过,是DMA传输结束信号提前触发。

网友C:
看下NSS信号是否自动管理。

网友D:
F1的SPI有个老bug,最后一位出错概率高。

网友E:
加个延时再拉高CS试试。

网友F:
有时候逻辑分析仪采样率不够也会误判。

网友G:
换成手动GPIO控制NSS更稳一点。

网友H:
我建议开空闲中断后再结束SPI会话。

网友I:
也可能是SPI时钟太高导致信号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