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Harmony v3 中,attribute ((tcm)) 如何确保关键资源映射 TCM 且与 GPNVM 配置

楼主(2025-11-07):
Microchip MPLAB Harmony v3 框架中,attribute((tcm)) 编译属性如何确保关键函数 / 数据精准映射到 TCM,且与 GPNVM 配置保持存储器映射一致性?

网友A:
在 MPLAB Harmony v3 中,__attribute__((tcm)) 用于标记关键数据 / 代码,编译器会将其映射到紧密耦合存储器(TCM),提升访问速度。GPNVM 配置通过熔丝位使能 TCM 功能,确保硬件层面 TCM 可用。两者配合,软件标记引导映射,硬件配置保障使能,共同确保关键资源可靠驻留 TCM。

网友B:
在 MPLAB Harmony v3 中,__attribute__((tcm)) 用于将变量 / 函数声明为 TCM(紧耦合存储器)区域,链接器通过分散加载文件将其映射到 TCM 物理地址。GPNVM 配置需在启动代码中设置,使芯片使能 TCM 并分配大小,两者配合确保关键资源驻留 TCM,减少访问延迟,提升实时性,需保证 GPNVM 配置与 TCM 大小定义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