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28 经 RS-232 传输数据时,软件如何处理 ADC 结果与 LUT 插值实现高效交互?

楼主(2025-11-08):
Microchip PIC16F628 单片机通过 RS-232 接口传输温度数据时,其软件层面如何处理 ADC 转换结果与 LUT 插值计算,实现高效数据交互?

网友A:
PIC16F628 处理流程:先配置 ADC 采集模拟量,转换后存寄存器;软件读取 ADC 结果,作为索引查 LUT(预设校准数据),若值在两节点间,用线性插值公式计算精确值;将处理后数据通过 USART 模块(配 RS-232 电平转换)按协议打包发送。插值用整数运算优化效率,避免浮点耗时,确保实时性。

网友B:
我理解你想知道 PIC16F628 在 RS-232 通信中,软件如何结合 ADC 结果与 LUT 插值来高效处理数据,我来为你说明:
PIC16F628 可先将 ADC 采样结果量化为 LUT 索引,通过查表获取基础值;若需更高精度,用相邻 LUT 值结合 ADC 余数做线性插值计算最终值,再将结果格式化后经 UART(RS-232)发送。为提升效率,可预存 LUT 于 ROM,插值用移位代替除法,采样与传输采用中断驱动避免阻塞。
总结
核心是ADC 结果索引化查 LUT + 余数线性插值提升精度。
用ROM 存表和移位运算优化计算效率,中断驱动保证通信不卡顿。
插值结果格式化后通过 UART 完成 RS-232 数据传输。

网友C:
ADC 采样后,取结果高 8 位(或有效位)作为 LUT 索引,快速定位相邻参考点;2. 用线性插值公式计算精确值:Y=Y1+(X-X1)*(Y2-Y1)/(X2-X1)(X 为 ADC 值,Y 为目标值);3. 数据打包为字节流,通过 UART 中断或轮询发送;4. 接收端解析数据后反向插值还原,全程简化运算,适配 PIC16F628 资源,实现高效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