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电阻测量诊断方案在 PIC 支持下,如何快速识别热电偶开路 / 短路故障并安全响应?

楼主(2025-11-09):
针对热电偶开路 / 短路故障,Microchip提出的电阻测量诊断方案,在 PIC 单片机硬件支持下如何实现故障的快速识别与安全响应?

网友A:
PIC 单片机可通过 ADC 检测热电偶回路电阻:正常时电阻在特定范围,短路时电阻远低于阈值,开路时接近无穷大。配置 PIC 的 ADC 通道采集热电偶两端电压及串联参考电阻电压,计算回路电阻,与预设阈值比较,超限时触发中断,切断加热回路并点亮报警灯,实现快速故障识别与安全响应。

网友B:
PIC 单片机通过内置 ADC 测量热电偶回路等效电阻:短路时电阻趋近于 0,开路时电阻显著偏大。设定阈值范围,ADC 定时采样并与阈值比对,快速识别故障;故障时立即触发中断,切断相关功率回路,切换备用传感器或启动报警,同时通过通信接口上报状态,兼顾故障识别速度与设备运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