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SAM E70 USART 寄存器写保护,如何提升汽车电子等场景的通信安全性?

楼主(2025-11-11):
Microchip SAM E70 USART 的寄存器写保护功能,在汽车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中如何防止误操作导致的通信异常,提升系统安全性?

网友A:
SAM E70 USART 寄存器写保护通过硬件锁定核心配置提升安全性:1. 使能写保护后,仅复位或特定解锁序列可修改波特率、校验位等关键通信参数,防止恶意篡改导致通信失效;2. 配合汽车电子功能安全需求,避免总线劫持、参数被篡改引发的通信异常;3. 锁定中断使能、数据格式等寄存器,减少非法操作干扰,保障 CAN/LIN 等车载总线通信的稳定性与可信度,契合高安全等级场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