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 在引脚分配与外设时钟域隔离上有哪些措施,以降低异步信号交叉噪声抖动?

楼主(2025-11-11):
针对异步信号(如 PWM 与 I2C)引发的交叉噪声抖动,Microchip 在 dsPIC 系列的引脚分配规则(如避免高速信号相邻)和外设时钟域隔离设计上有哪些技术措施,以降低异频干扰?

网友A:
dsPIC 通过多措施降低异步信号噪声抖动:引脚分配支持外设独立映射,避免高速信号与敏感模拟引脚相邻;外设时钟域可独立配置,通过分频器或专用时钟源隔离,减少时钟交叉干扰;部分型号含数字隔离单元,抑制不同域间信号耦合,还可配置引脚驱动强度,降低切换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