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Harmony v3 的 SERCOM_USART 回调机制,如何简化 USART 中断软件开发?

楼主(2025-11-11):
在 MPLAB Harmony v3 框架中,Microchip 如何通过SERCOM_USART_Read/WriteCallbackRegister回调机制,简化 USART 中断处理的软件开发流程?

网友A:
MPLAB Harmony v3 的 SERCOM_USART 回调机制将中断处理逻辑封装为回调函数,开发者只需注册回调函数并关联事件(如接收完成、发送就绪),中断触发时自动执行。无需手动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减少底层代码,简化中断逻辑管理,降低开发复杂度,提升代码可维护性。

网友B:
MPLAB Harmony v3 的 SERCOM_USART 回调机制,允许用户注册自定义函数响应中断(如接收完成、发送就绪)。无需手动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判断标志位,框架自动触发回调,聚焦数据处理逻辑。通过 API 注册回调函数,简化中断向量配置与事件分发,降低开发复杂度,提升代码可读性与可维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