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A 中,外部 8MHz MEMS 时钟配合 PLL 比内置 FRC 时钟的抖动控制优势,源于时钟

楼主(2025-11-11):
针对 dsPIC33A 器件的 PWM抖动测试,外部 8 MHz MEMS 时钟配合 PLL 相比内置 FRC 时钟,在标准差控制(如 1.2 ns vs 1.7 ns)上展现出优势,其硬件层面的时钟源稳定性设计(如抗干扰、频率精度)对抖动抑制的核心作用是什么?

网友A:
dsPIC33A 中,外部 8MHz MEMS 时钟配合 PLL 的抖动控制优势,核心源于 MEMS 时钟的高稳定性。MEMS 时钟频率精度高、温漂小,作为 PLL 输入基准,能减少基准信号本身的抖动。相比内置 FRC 时钟(自由振荡 RC 电路),其受电压、温度波动影响更小,PLL 锁相后输出时钟的相位噪声更低,时序一致性更强,适配对抖动敏感的高精度控制场景。

网友B:
硬件层面的稳定性设计,如抗干扰和频率精度,确保了时钟信号的纯净度,从而减少了抖动。

网友C:
那得看需不需要这么精确了,有时候抖一抖EMC还好过呢

网友D:
PLL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时钟的精度和稳定性,这对于需要高精度时钟的应用场景非常重要。

网友E:
优势源于外部 8MHz MEMS 时钟的固有稳定性与 PLL 的锁相校准机制:1. MEMS 时钟采用微机电谐振结构,频率精度、温漂特性远优于内置 FRC(自由振荡 RC)的 RC 振荡;2. PLL 通过相位比较器持续校准 MEMS 时钟倍频后的信号,抑制频率漂移;3. FRC 无外部基准,易受电压、温度影响导致抖动大,而 MEMS+PLL 组合为外设(ADC/PWM)提供低抖动时钟,提升控制精度与通信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