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 的 PWM 控制环中,优化 PLL 反馈分频比如何缩短滤波周期、提升校正速度以降抖动

楼主(2025-11-11):
Microchip dsPIC 系列MCU 在 PWM 控制环中,如何通过优化 PLL 反馈分频比(如减小 PLLFBDIV 值)缩短滤波器环路周期,以提升对输入信号偏差的校正响应速度,从而降低确定性抖动?

网友A:
在 dsPIC 的 PWM 控制环中,优化 PLL 反馈分频比可提高系统时钟频率。更高时钟使 PWM 载波频率提升,缩短滤波周期;同时增强控制环采样与计算速度,加快校正响应,减少因延迟导致的输出波动,从而降低抖动,提升控制精度和动态性能。

网友B:
dsPIC 的 PWM 控制环中,优化 PLL 反馈分频比可提高系统时钟频率。更高时钟使 PWM 载波频率提升,缩短滤波周期;同时,高频时钟让控制环采样与校正更频繁,加快响应速度,减少信号在调节间隙的抖动,尤其在动态负载变化时,能更快补偿偏差,降低因调节滞后导致的抖动。

网友C:
优化 dsPIC 的 PLL 反馈分频比,可提高系统时钟频率与 PWM 载波频率。更高载波频率能缩小滤波周期,让滤波器更快响应 PWM 占空比变化,提升控制环校正速度。同时,高频载波减少占空比调节的步长,降低输出信号的纹波与抖动,使电机驱动、电源调节等场景中,控制精度和动态响应性能显著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