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C 通过 PG7CONLbits.CLKSEL 选时钟源的逻辑,如何平衡不同场景的抖动与实时性

楼主(2025-11-12):
对于 dsPIC33C 系列的 PWM抖动优化,其代码中通过 PG7CONLbits.CLKSEL 选择特定时钟源的技术逻辑是什么?这种时钟选择机制如何适配不同应用场景下的抖动与实时性需求平衡?

网友A:
dsPIC33C 中,PG7CONLbits.CLKSEL 选时钟源时,高主频(如 PLL 输出)提升实时性但易受噪声影响,抖动略大;低频时钟(如内部 RC)抖动小但实时性弱。需按场景选:实时控制(如电机驱动)用高频 PLL,配合滤波;低抖动场景(如精密测量)用低频源,或通过软件校准补偿延迟。

网友B:
dsPIC33C 的 PG7CONLbits.CLKSEL 通过灵活选择时钟源平衡需求:高实时性场景选 PLL 倍频后的高速时钟(如 FRC+PLL),保障指令快速执行;低抖动场景选外部晶振或高精度 RC 时钟,减少频率漂移。切换时需先等待新时钟稳定(查就绪标志),关闭中断避免时序冲突,按需搭配分频器,在满足实时响应的同时,抑制抖动影响,适配工业控制等多场景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