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4 层 PCB 设计中,dsPIC 周边旁路电容的选型与放置有何具体要求以减电源噪声抖动?

楼主(2025-11-12):
Microchip 建议采用 4 层 PCB 设计(独立 VDD/VSS 层)减少电源噪声引发的抖动,其在 PCB 布局规范中对 dsPIC MCU 周边旁路电容选型(如频率 - 阻抗特性匹配)和放置位置有何具体技术要求?

网友A:
选型:优先选 0.1μF X7R/X5R 材质陶瓷电容(滤高频),搭配 10μF 钽电容 / 铝电解电容(滤低频),耐压≥2 倍电源电压;放置:紧贴 dsPIC 电源引脚与地,走最短引线,电容两端尽量直接连电源层与地层,减少环路面积;关键电源引脚(VDD、VCORE)需单独配旁路电容,避免多引脚共用,最大化抑制电源噪声与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