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A 的 400MHz PLL 配置中,PLL2CON 寄存器如何控制分频比切换时序以避额外抖动

楼主(2025-11-12):
在 dsPIC33A 的 400MHz PLL 配置(Fvco=1600 MHz,POSTDIV1=4)中,Microchip 如何通过 PLL2CON 寄存器的 PLLSWEN/FOUTSWEN 位控制分频比切换时序,避免切换过程中产生额外抖动?

网友A:
dsPIC33A 的 PLL2CON 寄存器通过 LOCK 位检测 PLL 锁定状态,切换分频比前需等待 LOCK 置位,确保时钟稳定。配置 PLLDIV bits 时,先写入新分频值,通过 PLLEN 位使能切换,利用硬件同步机制让分频比在时钟周期边界生效,避免切换瞬间的相位突变,从而减少额外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