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AK128MC106 是否有电源管理与 PWM 时序的温度补偿设计,以缓解温度对抖动的影

楼主(2025-11-13):
温度升高会导致 dsPIC33AK128MC106 的 PWM 确定性抖动增加,Microchip 在该器件的电源管理与 PWM 时序电路上是否有温度补偿设计?该设计如何缓解温度对抖动的负面影响?

网友A:
dsPIC33AK128MC106 具备电源管理模块,支持动态电压调节以稳定工作状态。其 PWM 模块含高精度时基,部分型号集成温度传感功能,可通过软件补偿温度对时序的影响,但无硬件级自动温度补偿设计,需用户编写算法,结合温度数据调整 PWM 参数以缓解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