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CI1xxx 的 UART 软件流控制如何避免 RS-232 低速通信丢数?与硬件流控的适用边界是什

楼主(2025-11-15):
针对 PCI1xxx 的 UART 软件流控制(XON/XOFF),其在 RS-232 低速通信(如 9600bps)中如何避免数据丢失?相比硬件流控制,软件流控制在 PCI1xxx 应用中的适用场景边界是什么?

网友A:
PCI1xxx 的 UART 软件流控通过 XON/XOFF 协议,发送方检测接收方状态(如缓冲区满时发 XOFF 暂停,空时发 XON 恢复),避免低速丢数,但依赖软件响应速度,低速下易因延迟丢数。硬件流控用 RTS/CTS 硬件信号直接控制,响应快,适合高速或实时场景。边界在于:低速、轻负载用软件流控省引脚;高速、高实时性用硬件流控保可靠。

网友B:
PCI1xxx UART 软件流控(XON/XOFF)通过协议握手避免低速丢数:接收方缓存将满时发 XOFF 暂停发送,缓存空闲发 XON 恢复,需确保双方波特率一致、协议协商同步。其适用短距离、低速率、无额外引脚场景,但易受噪声干扰。硬件流控(RTS/CTS)靠专用引脚硬件握手,抗干扰强、响应快,适配高速、远距离或噪声大的通信场景,需占用额外 I/O 引脚,二者依通信速率、环境干扰及引脚资源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