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的Bootloader中实现Ymodem协议进行固件升级

楼主(2025-11-07):
在GD32的Bootloader中实现Ymodem协议进行固件升级,主要涉及协议解析、数据包处理、CRC校验等关键环节。以下是具体实现步骤和代码示例:

Ymodem协议核心流程
Ymodem协议基于Xmodem-1K扩展,支持1024字节/包传输,使用CRC16校验,传输流程如下:

启动传输:接收方发送'C'(ASCII码0x43)请求开始传输。
文件头包:发送方发送第一个包(序号0),包含文件名、文件大小等信息。
数据包传输:发送方发送序号1~N的数据包,每包1024字节(不足补0xFF)。
结束确认:发送方发送EOT(0x04),接收方回应ACK(0x06)完成传输。
代码实现(GD32 USART + Ymodem)
以下是一个简化的Ymodem接收实现,基于GD32标准库(以GD32F30x为例):

1. 数据包结构定义
#define YMODEM_PACKET_SIZE  1024
#define YMODEM_HEADER_SIZE  3      // 包头: [SOH][序号][补码序号]
#define YMODEM_FOOTER_SIZE  2      // 包尾: CRC16 (2字节)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eader;                // SOH (0x01) 或 STX (0x02)
    uint8_t packet_num;            // 包序号 (1-based)
    uint8_t packet_num_complement; // 包序号的补码 (255 - packet_num)
    uint8_t data[YMODEM_PACKET_SIZE];
    uint16_t crc;                  // CRC16校验值
} YmodemPacket;

2. CRC16校验函数
// 计算CRC16 (Ymodem使用CRC-16-CCITT,多项式0x1021)
uint16_t ymodem_calc_crc(const uint8_t *data, uint32_t length) {
    uint16_t crc = 0;
    while (length--) {
        crc ^= (*data++) << 8;
        for (uint8_t i = 0; i < 8; i++) {
            crc = (crc & 0x8000) ? (crc << 1) ^ 0x1021 : (crc << 1);
        }
    }
    return crc;
}

3. 接收单包数据
// 从串口接收一个Ymodem数据包 (超时返回-1,校验失败返回0,成功返回1)
int8_t ymodem_receive_packet(YmodemPacket *packet, uint32_t timeout_ms) {
    uint8_t *p = (uint8_t *)packet;
    uint32_t start_time = get_tick_ms(); // 获取当前时间戳(需自行实现)

    // 接收包头 (SOH + 序号 + 补码序号)
    for (uint32_t i = 0; i < YMODEM_HEADER_SIZE; i++) {
        while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RBNE) == RESET) {
            if (get_tick_ms() - start_time > timeout_ms) return -1; // 超时
        }
        p[i]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

    // 接收数据部分 (固定1024字节)
    for (uint32_t i = 0; i < YMODEM_PACKET_SIZE; i++) {
        while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RBNE) == RESET) {
            if (get_tick_ms() - start_time > timeout_ms) return -1;
        }
        p[YMODEM_HEADER_SIZE + i]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

    // 接收CRC16 (2字节)
    for (uint32_t i = 0; i < YMODEM_FOOTER_SIZE; i++) {
        while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RBNE) == RESET) {
            if (get_tick_ms() - start_time > timeout_ms) return -1;
        }
        p[YMODEM_HEADER_SIZE + YMODEM_PACKET_SIZE + i]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

    // 校验CRC
    uint16_t crc_received = (packet->crc << 8) | (packet->crc >> 8); // 大端转小端
    uint16_t crc_calculated = ymodem_calc_crc(packet->data, YMODEM_PACKET_SIZE);
    return (crc_received == crc_calculated) ? 1 : 0;
}

4. 主流程控制
// Ymodem固件接收主函数
void ymodem_receive_firmware(void) {
    YmodemPacket packet;
    uint32_t flash_addr = APP_START_ADDRESS; // APP区起始地址
    uint8_t retry = 0;
    uint8_t packet_expected = 1; // 期望的包序号 (从1开始)

    // 1. 发送'C'启动Ymodem传输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C');
    delay_ms(100);

    while (1) {
        // 2. 接收数据包
        int8_t status = ymodem_receive_packet(&packet, 1000);
        if (status == -1) {
            // 超时处理
            if (++retry > 3) break;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C'); // 重发'C'
            continue;
        } else if (status == 0) {
            // CRC校验失败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NAK); // 发送NAK (0x15) 请求重传
            continue;
        }

        // 3. 处理包序号
        if (packet.packet_num != packet_expected)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NAK);
            continue;
        }

        // 4. 处理文件头包 (序号0)
        if (packet_expected == 0) {
            // 解析文件名和文件大小 (示例: 文件名以NULL结尾)
            char *filename = (char *)packet.data;
            uint32_t filesize = strtoul(filename + strlen(filename) + 1, NULL, 10);
            // 可以在此验证文件合法性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ACK);
            packet_expected = 1;
            continue;
        }

        // 5. 处理数据包 (写入Flash)
        flash_unlock(); // 解锁Flash
        flash_sector_erase(flash_addr); // 擦除目标扇区 (需根据Flash页大小调整)
        flash_program(flash_addr, (uint32_t *)packet.data, YMODEM_PACKET_SIZE / 4); // 按字写入
        flash_lock(); // 上锁Flash
        flash_addr += YMODEM_PACKET_SIZE;

        // 6. 回应ACK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ACK);
        packet_expected++;

        // 7. 检查结束标志 (EOT)
        if (packet.header == EOT)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ACK);
            break;
        }
    }
}

关键注意事项
Flash操作限制:

GD32的Flash写入需按字(4字节)或多字进行,且必须先擦除后写入。
擦除操作以**扇区(Sector)或页(Page)**为单位,需根据具体型号调整(如GD32F303的页大小为2KB)。
协议优化:

超时重传:建议设置合理的超时时间(如1秒),超时后发送NAK或'C'重试。
内存缓冲:若RAM有限,可分块接收并直接写入Flash,避免全包缓存。
调试工具:

使用SecureCRT、Xshell等终端工具发送Ymodem文件(协议选择Ymodem)。
通过串口打印调试信息(如包序号、CRC值)辅助排查问题。
中断处理:

在接收关键阶段(如Flash写入)关闭全局中断,避免时序被打断。
确保USART中断优先级高于其他中断(如需实时响应)。
示例调用流程
int main(void) {
    // 硬件初始化
    system_init(); // 初始化时钟、GPIO等
    usart_init(115200); // 初始化串口

    // 检查是否需要升级(如检测特定引脚电平或Flash标志位)
    if (need_firmware_update()) {
        ymodem_receive_firmware(); // 启动Ymodem接收
        jump_to_app(); // 升级完成后跳转到APP
    } else {
        jump_to_app(); // 直接跳转
    }
}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蜀黍@猿」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m0_58087444/article/details/151613320

GD32 Bootloader体系兼顾了底层恢复与高层扩展需求

网友A:
在 GD32 的 Bootloader 中集成 Ymodem 协议实现固件升级,是嵌入式系统中 “本地 / 远程固件更新” 的常用方案

网友B:
防止App程序被意外擦除,支持安全启动和版本回滚。

网友C:
Ymodem协议基于Xmodem-1K扩展,支持1024字节/包传输,使用CRC16校验

网友D:
Bootloader的核心技术之一。

网友E:
支持批量文件传输和文件信息传输,比Xmodem更高效。

网友F:
GD32的Flash需要被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

Bootloader区: 存放Bootloader程序。它上电后首先运行,负责判断是否需要升级,以及执行升级操作。
Application区: 存放你的主应用程序。

网友G:
Ymodem协议核心实现

网友H:
Bootloader 区:0x08000000 ~ 0x0800FFFF(64KB),存储 Bootloader 代码,禁止用户固件写入。
用户固件区:0x08010000 ~ 0x080FFFFF(960KB),存储接收的新固件。

网友I:
启动传输:接收方发送'C'(ASCII码0x43)请求开始传输。
文件头包:发送方发送第一个包(序号0),包含文件名、文件大小等信息。
数据包传输:发送方发送序号1~N的数据包,每包1024字节(不足补0xFF)。
结束确认:发送方发送EOT(0x04),接收方回应ACK(0x06)完成传输。

网友J:
在 GD32 的 Bootloader 中稳定支持 Ymodem 协议固件升级

网友K:
写入前必须解锁 Flash,写入后锁定,避免误操作。

网友L:
自定义Bootloader可集成CRC校验、哈希算法或非对称加密(如RSA),确保固件完整性

网友M:
在GD32 Bootloader中集成串口驱动、Ymodem协议状态机、Flash操作、CRC校验,可实现可靠的固件升级

网友N:
Ymodem是Xmodem的改进版

网友O:
实现Ymodem状态机,处理握手、数据接收、校验、结束流程

网友P:
硬件初始化:在Bootloader启动时,初始化时钟、GPIO、串口等关键外设。
超时处理:设置合理的超时时间,避免因通信中断导致系统卡死。
Flash操作:在接收完固件数据后,先擦除目标Flash区域,再写入新固件。
跳转执行:校验新固件的有效性后,跳转到应用程序入口地址执行。

网友Q:
从串口接收一个Ymodem数据包,包括超时处理和CRC校验。

网友R:
Ymodem 协议兼容性

网友S:
上电后首先执行Bootloader程序→检查是否存在有效App→若存在则跳转运行;若无或检测到升级指令则进入等待接收状态

网友T:
硬件初始化→ 等待 Ymodem 连接 → 接收固件数据 → Flash 擦除与写入 → 校验固件完整性 → 跳转至新固件。

网友U:
使用支持Ymodem协议的软件准备待升级的固件文件

网友O:
GD32通过Bootloader实现Ymodem协议固件升级需完成硬件初始化、协议适配、Flash分区配置及跳转逻辑,核心流程与STM32类似,可复用部分开源代码。

网友V:
Bootloader 作为系统启动的第一阶段代码,负责初始化最小硬件环境,通过 Ymodem 协议接收上位机发送的固件文件,校验后写入 Flash,最终跳转至新固件运行。

网友W:
涉及协议解析、数据包处理、CRC校验等关键环节

网友H:
建议参考官方提供的AN1501应用笔记获取更多代码模板和技术细节

网友X:
分区地址需在 Bootloader 中硬编码,且用户固件的链接脚本需指定起始地址为 0x08010000,避免与 Bootloader 冲突。

网友Y:
GD32的IAP升级依赖Bootloader引导程序,通过串口接收Ymodem协议传输的固件,校验后写入Flash指定区域,最终跳转到新固件执行。

网友Z:
编译 Bootloader 代码,下载到 GD32 的 0x08000000 地址。
编译用户固件,生成.bin 文件。

网友AA:
在GD32微控制器中实现基于Ymodem协议的Bootloader固件升级

网友AB:
Bootloader:编译生成.bin文件,设置Flash起始地址为0x080000001。
APP:修改链接脚本,将起始地址设为0x08007800,并通过编译指令生成.bin文件

网友AC:
设备上电后Bootloader发送字符'C',上位机回应包含文件名和大小的数据包,后续数据以1024字节/包传输,每包含序号、反码及CRC校验

网友AD:
检查Application区的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重置中断向量表。 将中断向量表的起始地址设置为Application区的起始地址。
设置栈指针并跳转到Application的Reset_Handler。

网友AE:
务必仔细检查Bootloader和Application的链接脚本地址是否正确。

网友AF:
接收串口数据包时,需设置合适的超时时间,确保数据完整,然后计算CRC校验值以确保数据正确。

网友AG:
协议解析和数据包处理是处理信息的关键步骤,CRC校验用于验证数据准确性。

网友AH:
自制引导加载程序加入校验、加密技术,保护固件不被篡改。

网友AI:
得找一个兼容YModem协议的软件来备份旧固件,再用它来传输新固件到单片机。

网友AJ:
GD32微控实现Ymodem协议升级,需配置UART,处理Ymodem命令,并存储到闪存。注意校验和错误处理。

网友AK:
看官方an1501手册,里面有丰富的代码示例和详细的技术说明。

网友AL:
主要涉及协议解析、数据包处理、CRC校验等关键环节

网友AM:
确保bootloader与应用程序链接脚本中地址设置准确无误,防止运行出错。

网友AN:
设置串口超时防止数据丢失,计算CRC校验值来验证数据无误。

网友AO(2025-12-09):
协议解析和数据包处理是核心,CRC校验保证数据准确。

网友AP:
解析协议和数据包很重要,CRC校验确保数据无误。

网友AQ:
协议解析和数据包处理是确保数据正确性的关键,CRC校验则用来验证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AR:
确保数据传输稳定,使用串口超时和CRC校验保护,以防信息丢失。

网友AS:
ymodem状态机用于管理握手和数据传输,确保信息准确无误。

网友AT:
添加了校验和加密,固件安全性增强,防止被非法篡改。

网友AU:
超时设置防丢包,CRC校验保数据真。

网友AV:
解析数据包得靠协议,而CRC校验保证信息不损坏。

网友AW(2026-01-10):
核对地址设置,避免启动错误。

网友AX:
分析数据包需要依据特定协议,CRC校验确保信息传输过程中数据未被破坏。

网友AY:
确保地址配置正确,防止启动故障。

网友AF:
确保bootloader和应用代码的地址设置无误,避免启动错误。

网友AZ:
确保APP程序防误删,支持安全重启和更新回退功能。

网友BA:
接收数据包时,确保串口通信稳定,设置合理超时时间,计算数据包CRC值并与预期值比对,确保数据完整。

网友BB:
GD32微控制器通过配置USART和定时器,实现YModem协议通信,接收升级数据,重新编程Flash,完成固件更新。

网友AU:
设置串口超时和CRC校验是防止数据在传输过程中丢失的有效方法。

网友BC(2026-02-10):
要仔细设置单片机的内存地址,避免因地址错误导致电机控制或传感器读取问题,预防启动时出故障。

网友BD:
在APP设计中,加入数据备份与恢复机制,实现程序自动备份,确保误删可恢复。支持系统更新时备份当前版本,更新失败可回退。

网友BE:
协议解析和数据包处理是关键,确保数据准确无误,CRC校验保障传输可靠。

网友AM:
解析数据包需要遵循协议规则,CRC校验确保数据传输过程中信息未被破坏。

网友BF:
设置好启动地址,别让代码启动出错。

网友AS(2026-03-13):
串口超时和CRC校验像给数据传输加了双保险,确保信息完整,不丢失。

网友AX:
为防止APP意外丢失,采用安全启动机制和版本恢复功能,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BG:
bootloader集成这些功能,主要是为了保护固件不被篡改,确保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网友BB:
设置内存地址需谨慎,以防错误影响电机控制与传感器数据读取,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BE:
解析数据包得按协议来,CRC校验用来保证传输信息没受损。

网友AV(2026-04-16):
校验码对保证数据完整性至关重要。

网友AQ:
解读数据包时得用对应的通信协议,通过CRC校验防止数据传输过程中出现损坏。

网友AN:
自己编的引导程序加了安全措施,防止别人动固件。

网友BH:
确保设置正确的起始地址,防止启动失败,关键在于核对编程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