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16EB32 TCE 与 WEX 协同生成互补 PWM,死区延长 2μs 的逻辑是什么?

楼主(2025-11-15):
AVR, PWM, tc, ce, 6E, We
Microchip AVR16EB32 通过 TCE 定时器与 WEX 外设协同生成互补 PWM 时,其死区延长至 2μs 以创建 BEMF 采集窗口的技术逻辑是什么?该设计如何平衡采集准确性与 PWM 占空比范围的缩减问题?

网友A:
逻辑是:TCE 生成基础 PWM 信号,WEX 扩展波形并配置死区功能。延长 2μs 是为 BLDC 等电机控制预留充足反电动势采集窗口,避免 PWM 信号干扰,获取纯净采样数据。同时防止桥臂上下管因开关延迟直通短路,保障功率器件安全。

网友A:
AVR16EB32 中,TCE 生成互补 PWM 基础波形,WEX 负责死区插入。延长 2μs 死区,是为应对功率器件开关延迟、寄生参数导致的实际关断滞后,防止上下桥臂瞬间直通短路。同时给电机反电动势采样留出稳定窗口,避免 PWM 切换干扰,保障驱动安全与信号准确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VR16EB32 中,TCE 生成互补 PWM 基础波形,WEX 负责死区插入。延长 2μs 死区,是为应对功率器件开关延迟 ...

我也没看懂是如何插入的,3相死驱本来就是不对齐的,如果直接新插入一个死驱,那么原来20K的开关频率不是直接就到40k了,这样开关损耗直接翻倍了,

网友C:
核心逻辑是利用 TCE 生成基础互补 PWM,WEX 模块负责精准延长死区:1. TCE 配置为互补输出模式,设定基础死区;2. WEX 通过事件触发捕获 PWM 边沿,经内部延时单元额外叠加 2μs 延迟;3. 延迟信号反馈至 TCE,动态调整互补通道的关断 / 导通时序,确保上下桥臂关断间隔延长 2μs,避免共态导通,适配功率器件开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