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CI1xxx 不同 SKU 的 UART 分配差异,如何匹配工业场景的差异化需求?

楼主(2025-11-17):
PCI1xxx 系列不同 SKU(如 PCI11101 默认 1 个UART、PCI12000 默认 0 个)的 UART 默认分配差异,反映出 Microchip 在产品定位上如何匹配工业场景(如多串口网关、单接口控制)的差异化需求?

网友A:
PCI1xxx 不同 SKU 的 UART 分配差异体现在数量(2-8 路)、波特率(最高 115200-460800bps)、硬件流控支持上。工业场景中,多设备联网选多 UART 型号;高速数据传输挑高波特率款;需稳定通信的选带流控 SKU,按需匹配可优化成本与性能。

网友B:
你大概率是笔误,应为 PIC1xxx 系列。其不同 SKU 的 UART 分配差异明显,如 PIC11101 默认 1 个 UART、PIC11414 默认 4 个,部分型号甚至无 UART。单 UART 型号适配单接口工业控制器等简单通信场景;多 UART 型号可满足工业网关、多节点传感器等多设备通信需求,部分还能经引脚复用配置 UART,灵活匹配工业场景的不同通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