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02如何添加FPU啊

楼主(2025-11-07):
.\Objects\APM32F402\ADC_MultiChannelScan.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arm_common_tables.o(.constdata).
一直报这个错误是空间不足吗

网友A:
哈喽,402是自带FPU的哈,对应的SDK里面有FPU库,可以参考这篇文章的总结,里面有指导步骤噢
FPU是什么?怎么优雅地开启FPU? 这几篇文章给你讲透

网友B:
是的,提示信息显示空间不足。

只是这一个提示信息,也不太好给你更多的建议。你要不先看看能不能先把某些功能先关掉,单独试试 FPU,没问题了在加入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