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CW32电压电流表学习

楼主(2025-11-07):
CW32电压电流表学习(一)

这是电压采样电路,作用是把输入的电压(比如 0 - 30V 或 0 - 3V)“调理” 到 ADC 能接收的范围,再让 ADC 把模拟电压转成数字信号。下面拆成几个部分

一、左边电路(处理 0 - 30V 输入)
1. 电阻分压:把高电压缩小
R8(220K)和 R7(10K)组成分压电路:
输入电压+V(0 - 30V)经过 R8 和 R7,会在 R7 上端产生一个 “分压后的电压”。
分压公式:V分压后=+V×R7/R8+R7。
比如+V = 30V时,分压后电压是 30V×10K/220K+10K≈1.3V,这样就把 30V 缩小到 ADC 能接收的范围(因为 ADC 内部参考电压是 1.5V,1.3V < 1.5V,不会超量程)。
2. 稳压二极管 D1(1N4148):保护 ADC
当分压后的电压超过 5V时,D1 会 “导通”,把电压钳位在 5V 左右,防止过高的电压烧坏 ADC 的输入引脚(ADC_IN11)。
3. 电容 C3(10nF):滤波 “让电压更平稳”
输入电压可能有 “毛刺”(比如瞬间波动),C3 像个 “小水库”,能把波动的电压变得平滑,让 ADC 采样更准确。
二、右边电路(处理 0 - 3V 输入)
1. 电阻分压:小电压也分压
R15(10K)和 R16(10K)分压:输入+V是 0 - 3V,分压后 V分压后=+V×10K/10K+10K=+V÷2。
比如+V = 3V时,分压后是 1.5V,刚好匹配 ADC 内部 1.5V 的参考电压,采样更精准。
2. 稳压二极管 D2(1N4148):同样是保护
防止分压后电压超过 5V,烧坏 ADC_IN9 引脚。
3. 电容 C4(10nF):和 C3 一样,滤波让电压平稳。
三、ADC 内部 1.5V 参考电压的作用
ADC 要把 “模拟电压” 转成 “数字码”,需要一个标准尺子(参考电压)。内部 1.5V 就是这个 “尺子”:
比如分压后得到 1.5V,ADC 会输出最大的数字码(比如 12 位 ADC 就是2的12次方 =4095);
分压后是 0.75V,就输出一半的数字码(2048 左右)。
四、公式 “1.5 / 10 * (220 + 10) = 34.5V” 的意思
这是计算最大可采样电压:
因为 ADC 内部参考电压是 1.5V,而分压电路中 R7 是 10K,R8 是 220K。
当分压后电压达到 1.5V 时,对应的输入+V就是最大可采样电压。
代入分压公式反推:1.5V=+V最大×10K/220K+10K,所以 +V最大=1.5V÷10K/220K+10K=1.5/10×(220+10)=34.5V。
意思是:这个电路最多能准确采样 34.5V 的电压,超过的话 ADC 就 “测不准” 了。
总结(用比喻更形象)
把输入电压想象成 “大水桶的水”,分压电阻是 “缩小水管”,把大水变成小水流;
稳压二极管是 “安全阀”,水流太大就自动泄洪;
电容是 “缓冲池”,让水流平稳;
ADC 内部 1.5V 是 “量杯”,用这个量杯去量缩小后的水流,就能算出原来大水桶有多少水~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三九医药」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_sjyy/article/details/152814761

CW32电压电流表学习(二)

这是低侧电流采样电路,核心是通过 “检流电阻(R0)把电流转换成电压”,再让 ADC(模数转换器)采集这个电压,从而间接知道电流大小。下面拆解成易理解的部分:

一、核心原理:电流→电压的转换
根据欧姆定律(U=I×R):

检流电阻 R0 是 100mΩ(100毫欧即0.1Ω),被测电流 I 从 I+ 流入、I− 流出,会在 R0 两端产生电压 UR0。
比如电流 I=3A 时,UR0=3A×0.1Ω=0.3V(300mV),这就是 “把电流变成电压” 的过程。
二、各元件的作用
1. 检流电阻 R0(100mΩ,1W)
是 “电流转电压” 的核心:电流流过它,就会产生可测量的电压。
“1W” 是功率参数:确保大电流(比如 3A)流过时,电阻不会因发热烧坏
(P=×R=9×0.1=0.9W,接近 1W,安全)。
2. 电阻 R9(1KΩ)
起 “限流” 作用:防止后面电路的电流过大,保护 ADC 输入引脚。
3. 稳压二极管 D3(1N4148)
是 “安全阀”:如果 R0 两端的电压经过 R9 后,超过 5V(+5V 电源电压),D3 会导通,把电压钳位在 5V 左右,防止过高电压烧坏 ADC(ADC_IN12 引脚)。
4. 电容 C6(100pF)
是 “滤波器”:电流采样的电压可能有 “毛刺”(瞬间波动),C6 能让电压更平稳,让 ADC 采集到更准确的数值。
三、ADC 的作用(ADC_IN12)
ADC(模数转换器)会把 R0 两端转换来的电压(比如 0 - 300mV),转换成数字信号(比如 12 位 ADC 会输出 0 - 4095 的数字码,2的12次方=4096)。之后,单片机等控制器就能通过这个数字码,计算出实际的电流大小。

简单总结:这个电路是 “用电阻把电流变成电压,再保护、过滤电压,最后让 ADC 把电压转成数字”,从而实现 “测量电流” 的目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三九医药」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_sjyy/article/details/152816001

CW32电压电流表学习(三)

  一.标定功能理解
       AD 采样值与真实电压的关系
AD 采样值(X):相当于尺子上的刻度数,比如单片机读到的数字量(如 0~1023)。
真实电压(Y):相当于实际长度,比如电池的 2.5V 电压。
AD 采样值和真实电压的关系可能不准,比如 AD 值为 1023 时,真实电压可能只有 4.8V(不是理想的 5V)
二.直线方程(中学知识回顾)
直线方程的核心要素:斜率与截距
1. 斜率(k):直线的 “陡峭程度”

定义:斜率是直线倾斜角的正切值,反映直线上升或下降的快慢。若直线过两点(x1,y1)和(x2,y2),则斜率:k=x2−x1y2−y1例如:过点(1,2)和(3,6)的直线,斜率k=3−16−2=2,表示 x 每增加 1,y 增加 2。

斜率的直观意义:

k>0:直线向右上方倾斜(如y=2x+1);
k<0:直线向右下方倾斜(如y=−x+3);
k=0:水平直线(如y=5);
斜率不存在:垂直直线(如x=2)。
y 轴截距:直线与 y 轴交点的纵坐标,记作b。例如y=3x+2中,b=2,即直线过点(0,2)。
x 轴截距:直线与 x 轴交点的横坐标,即令y=0时的x值。例如y=2x−4的 x 轴截距为2(当y=0时,x=2)。
适用条件:已知斜率k和 y 轴截距b。
例子:斜率为 3,过 y 轴上点(0,−1)的直线方程为y=3x−1。
适用条件:已知斜率k和直线上一点(x1,y1)。
例子:过点(2,5)且斜率为 2 的直线方程为:y−5=2(x−2)⇒y=2x+1

所以图上点(Yad,Xad)的AD值对应的物理量Yad = k×(Xad- Xmin)+0
上面的算法只是在“零点”和“最大点”之间做了标定,如果使用中间的AD采样值会带来很大的对应物理量的误差,解决的办法是多插入一些标定点。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三九医药」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L_sjyy/article/details/152945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