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AFE 的完全冗余设计,对保障电网侧储能系统避免共模失效有何关键价值?

楼主(2025-11-08):
新唐 AFE 的完全冗余设计,对保障电网侧储能系统避免共模失效有何关键价值?

网友A:
新唐 AFE 的完全冗余设计配备双套独立采集、运算与通信模块,当主模块因共模干扰、器件故障出现失效时,冗余模块可无间断切换接管工作,避免单一点故障引发系统瘫痪。同时冗余通道的差分采集架构抵消共模电压影响,提升信号抗干扰性,从硬件层面杜绝共模失效导致的储能 BMS 数据错误、保护误动作,保障电网侧储能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B:
新唐 AFE 的完全冗余设计靠两套镜像采集系统,搭配 SOI 工艺实现模块绝缘隔离。能抵御电压波动、电磁干扰等共因,避免多组件因同一问题同步失效。还方便设计安全策略,可交叉校验数据,阻断故障传播,保障储能 BMS 稳定,助力其达成 SIL4 等级,筑牢电网侧储能系统安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