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 DMA触发源

楼主(2025-11-10):
在 STM32 微控制器中,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存储器访问) 是一种硬件机制,可以在不占用 CPU 的情况下,在 外设 和 内存 之间,或者 内存与内存 之间高速传输数据。

为了实现自动、高效的数据传输,DMA 的启动(触发)通常是由某个外设事件或定时器事件来触发的,而不是每次都由软件手动启动。

一、DMA 触发源(DMA Request Sources)概述
DMA 触发源,就是指能够 启动一次 DMA 数据传输的外设事件或信号。这些触发源可以是:

外设产生的 DMA 请求信号(如 UART 接收到数据、SPI 发送完成、ADC 转换完成等)
定时器事件(如 TIMx 的更新事件、比较事件、触发输出 TRGO)
其他内部信号
STM32 的每个 DMA 控制器(如 DMA1、DMA2)支持多个 DMA 通道(Channels),每个通道通常固定绑定某些外设的 DMA 请求,或者说每个外设的 DMA 请求会连接到某个固定的 DMA 通道上。

二、DMA 触发源的分类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DMA 的触发源:

1. 按来源类型分:

2. 按 STM32 系列与外设的实际连接(重点)
每个 DMA 通道 通常被 固定分配给某些外设的 DMA 请求,例如:

DMA1 Channel1 可能连接的是 TIM2_CH3 / ADC1 / SPI1_RX 等(视芯片系列而定)
DMA2 Channel5 可能连接的是 USART1_TX / TIM1_CH1 等

不同 STM32 系列(如 F1、F4、H7、G4、L4、U5 等)的 DMA 请求映射关系是不同的!

所以,要准确知道某个外设的 DMA 请求连接到哪个 DMA 通道,必须查阅你所使用的具体 STM32 型号的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中的 “DMA requests” 或 “DMA channel mapping” 部分。

三、常见外设的 DMA 触发源(以常见 STM32 系列为例)
以下是一些 常见外设的 DMA 请求(触发源),以及它们通常用于什么场景:

1. ADC(模数转换器)
触发源名称:ADC1 DMA请求(如 ADC1_DMAReq)
作用:当 ADC 转换完成后,自动触发 DMA,将转换结果搬运到内存
常见应用:高速数据采集、多通道采样、波形采样等
触发方式:通常由 规则组或注入组转换完成事件 触发
2. USART / UART(串口)
USART_RX:接收数据寄存器非空(RXNE),可触发 DMA 接收数据
USART_TX:发送寄存器空(TXE),可触发 DMA 发送数据
常见应用:高速串口通信、无线模块、蓝牙、GPS 等数据收发
3. SPI
SPI_RX / SPI_TX:接收或发送数据完成时可触发 DMA
常见应用:高速传感器通信(如 Flash、传感器)、显示屏通信等
4. I2C
I2C_RX / I2C_TX:数据收发完成事件触发 DMA
常见应用:EEPROM、传感器、显示屏等 I2C 设备通信
5. 定时器(TIMx)
这是重点,很多用户用定时器触发 DMA,尤其是做 PWM调制、多路采样、DAC输出、电机控制 等。

TIMx_UP:定时器更新事件(计数器溢出/下溢)
TIMx_CCx:定时器某个通道的捕获/比较事件(如 TIM1_CC1)
TIMx_TRGO:定时器的触发输出信号(可用于同步多个外设,包括 DMA)
常见应用:
定时器触发 ADC 采样(如电机电流采样)
定时器触发 DAC 输出波形
定时器触发 DMA 刷新显示缓冲区、PWM 调制等

定时器的 DMA 触发源通常是通过配置定时器的 DMA 请求(如 TIMx_DIER 中的 CCxDE、UDE、TDE 等位)以及选择合适的触发事件来实现的。

四、如何查找你所用的 STM32 的 DMA 触发源?
由于不同 STM32 系列的 DMA 请求映射不同,推荐以下方法:

方法 1:查看 参考手册(Reference Manual)
搜索关键字:“DMA requests” 或 “DMA channel mapping”
找到你用的外设(如 ADC1、TIM1、USART1)对应的 DMA 请求名称
查看该请求连接到哪个 DMA 控制器(DMA1 或 DMA2)的哪个通道

例如 STM32F103 参考手册中会有类似如下表格:

每个 STM32 系列(如 F4、H7、G4、L4 等)该表格可能完全不同!

方法 2:使用 STM32CubeMX 工具
在 CubeMX 中配置你的外设(如 ADC、TIM、USART)
启用该外设的 DMA 请求
CubeMX 会 自动分配一个 DMA 通道,并显示该外设连接到了哪个 DMA 通道
你也可以从图形界面中看到 DMA 触发源选项

CubeMX 极大简化了 DMA 与外设的配置,强烈推荐使用!

方法 3:查看 数据手册(Datasheet) 或 HAL 库函数说明
有些信息也会在 HAL 库函数注释 或 CMSIS 寄存器描述 中提到
但不如 Reference Manual 直观
五、常见 DMA 触发源总结表(通用版,以常见 STM32 为例)

注意:通道号和映射是芯片型号相关的!一定要查自己芯片的 Reference Manual!

六、总结

如果你有具体的 STM32 型号(如 STM32F103、F407、H743、G431、L432 等),或者你想实现某个具体的功能(如 TIM1 触发 ADC 采样、定时器触发 DMA 刷新 DAC、USART 用 DMA 接收数据),欢迎告诉我,我可以给你提供:
该型号的 DMA 通道与外设对应关系
CubeMX 配置建议
寄存器或 HAL 库代码示例
这样你可以更精准地实现你的应用!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zhmc」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963788/article/details/15377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