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AFE 的多通讯模式(双向菊花链 / SPI),如何提升电网侧储能 BMS 的通讯安全性?

楼主(2025-11-15):
新唐 AFE 的多通讯模式(双向菊花链/ SPI),如何提升电网侧储能 BMS 的通讯安全性?

网友A:
新唐 AFE 的双向菊花链靠串行级联减少布线与干扰及断线风险,断线时还能双向通信维持连接。SPI 可高速加密传输并集成校验机制。二者结合既靠菊花链提升拓扑可靠性,又借 SPI 保障数据完整与保密,强化储能 BMS 通讯抗干扰和防篡改能力。

网友B:
新唐 AFE 的双向菊花链 / SPI 多通讯模式,通过双重机制提升电网侧储能 BMS 通讯安全性。
核心安全提升点
双向菊花链支持节点故障自检与路径冗余,某节点异常时可切换通信路径,避免单点失效。
SPI 通讯采用差分信号与校验机制,抗电磁干扰能力强,减少电网环境下的数据传输误码。
双模式冗余设计可互为备份,搭配数据加密传输,防范篡改与中断风险,保障 BMS 通讯稳定可靠。

网友C:
新唐 AFE 的双向菊花链 / SPI 通讯模式通过多重机制提升 BMS 通讯安全性:双向菊花链支持节点状态回传,可快速定位故障节点,避免单点异常影响整体;SPI 采用差分信号传输,抗电磁干扰能力强,减少电网环境下的信号失真。两种模式均支持校验机制,防止数据篡改,同时简化布线降低干扰风险,保障储能 BMS 数据传输的稳定与可信。

网友D:
为了提升安全性,可以设置访问控制列表(AC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