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手势识别系统的M55M1,如何平衡算力与低功耗?

楼主(2025-11-16):
新唐手势识别系统的 NuMicro® M55M1,如何通过 Cortex®-M55 与 Ethos™-U55 架构平衡算力与低功耗?

网友A:
新唐 M55M1 通过动态功耗管理平衡算力与功耗:NPU 按需启用,闲置时休眠;采用异构架构,轻量任务由 MCU 处理,复杂识别调用 NPU;支持时钟动态调频,匹配任务负载;优化神经网络模型,减少冗余运算,在保证手势识别精度的同时,显著降低待机与运行功耗。

网友B:
新唐 M55M1 靠异构分工与智能管控平衡二者。Cortex - M55 负责外设监控,Ethos - U55 NPU 专处理手势识别的神经网络运算。支持时钟动态调频,还能优化模型并以 INT8 量化,低功耗模式下传感器可独立监测事件,CPU 休眠,兼顾手势识别算力与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