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一个50VA的工频变压器效率应该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25-11-07):
我定做的变压器满负荷效率才 79% 不到。

网友A:
一般次级绕组功率在10w以下的变压器,其本身损耗可达次级实际消耗功率的30~50%,其效率仅为50~70%。次级绕组功率在30W以下损耗约20~30%,50W以下损耗约15~20%,100w以下损耗约10~15%,100W以上损耗约10%以下

楼主:
没想到确实这么差。比开关电源还差

网友B:
和铁芯关系很大的,效率最高的能到95%左右,200瓦以上的可以到97%左右,不过非常贵的
使用的硅钢片非常薄,而且要么是环形要么是R型
80%左右的变压器是成本和空满载能效的比较平衡的点

楼主:
定做了一款R型变压器,效率达到93% 了。

网友B:
估计用的常规的硅钢片做r型变压器差不多能到93了,更高只能提升硅钢片,不过r型铁心太贵了

网友C:
79不低了。

网友C:
不能和开关电源比效率,尤其是大功率的,差距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