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L083系列] 芯源的L系列主要性价比有哪些?设计外设相关有哪些具体低功耗措施?

楼主(2025-11-07):
芯源的L系列主要性价比有哪些?设计外设相关有哪些具体低功耗措施?

网友A:
应用场景覆盖广

网友B:
性价比高吧

网友C:
关闭非必要外设时钟

网友D:
根据任务需求切换高频和低频,降低平均功耗。

网友E:
为高功耗外设设计独立电源开关,软件控制其供电,不使用时彻底断电。

网友F:
优先选用低功耗型号的传感器、存储器等外围器件

网友G:
未使用引脚设置为模拟输入或高阻态,避免悬空导致漏电;与外部IC相连的引脚需根据外设特性配置上下拉电阻。

网友H:
用大阻值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