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RS232

楼主(2025-11-07):
请教,有人用过MA35D1开发板上的RS232端口吗?
我测试RS232_11端口是正常的,可以做数据通讯,但是RS232_16是没有任何反馈的。
我在设备树中看到RS232_16的status = "disabled";然后改成了status = "okay";,重新编译了内核
在系统中查看相关的设备信息

# cd  /proc/device-tree/serial@40880000/
# ls
clocks         interrupts     pdma-enable    pinctrl-names  reg
compatible     name           pinctrl-0      port-number    status
# cat status
okay

确认是有效的修改。
但是测试还是无法通讯,有人用过这个吗?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网友A:
UART16已经在TFA里面配置成给M4使用,要改成给Linux使用。参考以下:
http://www.nuvoton-mcu.com/nufaq/?q-583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16已经在TFA里面配置成给M4使用,要改成给Linux使用。参考以下:
http://www.nuvoton-mcu.com/nufaq/?q ...

buidlroot中也是因为占用吗?我在buildroot工程中的dts文件中没有发现sspcc相关的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buidlroot中也是因为占用吗?我在buildroot工程中的dts文件中没有发现sspcc相关的使用 ...

找到了,刚刚又仔细查找了一下,在/ouput/build/arm-trusted-firward-custom/fdts下的dts文件找到了对应的使用,我尝试修改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UART16已经在TFA里面配置成给M4使用,要改成给Linux使用。参考以下:
http://www.nuvoton-mcu.com/nufaq/?q ...

多谢指导。测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