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在485总线应用中,PIC16F877A的UART接收数据偶尔出现乱码

楼主(2025-11-08):
在485总线应用中,PIC16F877A的UART接收数据偶尔出现乱码。排查后发现是配置字未禁用比较器模块(CPD=ON),其引脚复用导致电平冲突。关闭比较器后通信正常,但如何快速确认引脚复用功能?

网友A:
PIC16F877A 485 接收偶尔乱码,多因波特率误差、总线干扰、收发切换延迟或电源纹波。解决:选高精度晶振,优化 UART 波特率发生器配置;总线两端加 120Ω 终端电阻,用屏蔽线;软件设收发切换延时;电源加去耦电容,接收中断中加数据校验(如校验和),过滤错误数据。

网友B:
PIC16F877A 的 UART 485 接收乱码,多因总线干扰、时序不匹配或硬件问题。检查 485 收发器使能脚切换时序,避免收发冲突;确保主从设备波特率误差≤3%,匹配终端电阻(120Ω)抑制干扰;优化软件滤波(如多字节校验、超时重发),增强电源稳定性,减少电压波动导致的采样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