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我的PIC16F877A项目运行30分钟后频繁复位

楼主(2025-11-10):
我的PIC16F877A项目运行30分钟后频繁复位,检查发现主循环中有未优化的延时函数,导致CLRWDT()指令执行间隔超过看门狗超时周期(1.8s)。改用定时器中断喂狗后问题消失,但如何计算看门狗的超时时间?

网友A:
PIC16F877A 运行 30 分钟后频繁复位,可能是电源不稳(纹波大、电压跌落)、温度过高导致芯片保护,或看门狗未正确喂狗。检查电源滤波电容,确保电压稳定;确认 WDT 配置,主循环加喂狗指令;排查散热,避免芯片过热,也可能是程序跑飞,可加软件陷阱定位问题。

网友B:
PIC16F877A 运行 30 分钟后频繁复位,核心原因多为:
电源不稳(纹波大、供电不足,高温下电压跌落触发欠压复位);
散热不良,芯片高温导致逻辑异常;
程序数组越界、栈溢出,累计错误触发复位;
外部干扰(如强电、射频)影响复位引脚或电源;
晶振稳定性差,高温下时序错乱。
建议先稳压滤波、优化散热,再排查程序内存使用,最后检查复位电路和抗干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