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CAN总线通信失败

楼主(2025-11-09):
在汽车电子项目中,dsPIC33EP256MC506的CAN模块无法接收数据。用示波器抓取总线波形发现终端电阻未焊接,且CANH/CANL引脚接反。修正硬件后通信正常,但为什么数据手册未强调终端电阻的焊接要求?

网友A:
终端电阻是 CAN 总线的 “系统级规范”,而非芯片级要求

网友B:
终端电阻的配置并非绝对固定,需根据系统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C:
终端电阻数量取决于拓扑结构

网友D:
终端电阻属于 CAN 总线的通用系统设计要求,由国际标准和厂商的应用笔记统一规范。

网友E:
终端电阻的核心作用是匹配总线阻抗,消除信号反射

网友F:
行业标准共识的默认(CAN总线必须匹配终端电阻)

网友G:
数据手册的职责边界和系统级设计的知识储备。

网友H:
通常在总线两端的节点需要焊接终端电阻,中间节点无需焊接

网友I:
数据手册更关注芯片如何通过寄存器配置实现CAN通信,而非外围电路的搭建。

网友J:
数据手册未明确强调终端电阻的焊接要求

网友K:
使用差分线对布线,长度等长。

网友L:
遇到系统级问题,要去查总线规范和收发器手册。

网友M:
CAN总线使用差分信号,信号以电磁波的形式在导线中传播。当信号到达导线的末端时,如果阻抗不匹配,信号会发生反射。

网友N:
差分信号极性错误

网友O:
120Ω置于总线最远端节点,多分支拓扑需额外匹配

网友P:
终端电阻的值和数量取决于你的具体网络拓扑。

网友Q:
为什么数据手册没有强调终端电阻?

网友I:
CAN总线协议的要求,而不是dsPIC芯片本身的要求。

网友:
终端电阻是CAN总线物理层的规范要求,而不是dsPIC芯片本身的要求。

网友R:
在CAN总线最远两个节点各焊接120Ω±1%电阻

网友S:
在CAN接口处增加保护电路,抑制雷击浪涌和电磁干扰

网友T:
所有CAN设备必须遵守的最终标准。它会详细定义物理层的所有要求,包括终端电阻的阻值、拓扑结构、容错性等。

网友U:
总线末端未接电阻时,信号在导线末端反射形成振铃

网友V:
逻辑1电压差未稳定归零,导致接收器误判

网友W:
终端电阻的主要作用是阻抗匹配,消除信号在总线长线传输中的反射。

网友C:
终端电阻的焊接属于硬件工程师的系统设计范畴,而非芯片本身的功能实现。

网友X:
数据手册的核心定位是 “芯片本身的功能与参数”

网友Y:
终端电阻的 “灵活性” 导致无法在芯片手册中强制规定

网友Z:
CAN 总线通信失败可能因接线错误(如终端电阻缺失、双绞线接反)、波特率不匹配、节点地址冲突;也可能是 transceiver 故障、电源不稳或电磁干扰。检查总线阻抗,用示波器测信号波形,排查节点硬件,确保波特率一致,加强接地与屏蔽可解决多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