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SWD调试不稳定

楼主(2025-11-09):
用Atmel-ICE调试SAMD21G18A时频繁断开连接,测量发现SWDIO引脚对地有1.2kΩ寄生电阻。移除电阻并缩短SWD线缆后稳定,但为什么寄生电阻会导致调试失败?

网友A:
SWD 调试不稳定可能因接线过长 / 接触不良,信号受干扰;目标板电源波动,影响调试电压;调试器固件旧或与芯片不兼容;芯片复位电路异常,导致通信中断。可缩短接线、加固连接,稳定供电,升级调试器固件,检查复位引脚状态,降低环境电磁干扰。

网友B:
SWD 调试不稳定多因硬件连接或环境问题。检查 SWCLK/SWDIO 线是否过长、接触不良,加 10kΩ 上拉电阻;确保目标板电源稳定,避免电压波动;降低调试时钟频率,减少信号干扰;排查复位电路,防止复位冲突;更新调试器固件,确保协议兼容,可改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