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51F265的休眠电流过高

楼主(2025-11-08):
将SH51F265配置为STOP模式后,实测电流仍有80μA,远超数据手册说的2μA。关闭了所有外设时钟和ADC,问题依旧,可能是哪里漏电?

网友A:
如果确定按照数据手册关了所有外设和IO配置,那就检测一下焊接,用酒精洗一下板子。

网友B:
某些引脚默认绑定调试接口(如SWD),需在进入STOP模式前将其切换为普通GPIO或禁用相关功能

网友C:
SH51F265 休眠电流过高排查:检查未关闭外设(如 ADC、定时器),确保进入深度休眠模式;确认 GPIO 未悬空,设为高阻态;排查外部电路漏电,断开额外负载;核对供电电压是否在规格内;软件上关闭不必要中断,清标志位再休眠,通过逐步排查硬件接线与软件配置降低休眠功耗。

网友D:
SH51F265 休眠电流过高可能因:未关闭不必要外设(如 ADC、定时器),需禁用闲置模块时钟;GPIO 未设为高阻或推挽输出,导致漏电流;外部电路漏电,如外接元件未断电;休眠眠模式选择不当,应选深度休眠模式。检查并优化这些点可降低休眠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