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SH52F020的RTC走时不准

楼主(2025-11-08):
用SH52F020的RTC计时,24小时误差超过2分钟。外接32.768kHz晶振已确认精度±10ppm,是不是内部分频系数需要调整?

网友A:
SH52F020 的 RTC 走时不准,核心原因是时钟源或配置问题。1. 外部晶振(如 32.768kHz)精度不足、负载电容不匹配,或存在温漂;2. 内部 RC 振荡器本身误差大,未做校准;3. 分频系数、计时寄存器配置错误。可更换高精度晶振、调整负载电容,或通过软件校准补偿误差,同时优化电源稳定性减少干扰。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SH52F020 RTC 精准校准操作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