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52F020的PWM输出占空比异常

楼主(2025-11-08):
用SH52F020的Timer1生成PWM驱动LED调光,设置50%占空比时实际输出只有30%。量得CCR寄存器值正确,可能是死区时间设置问题?

网友A:
SH52F020 的 PWM 占空比异常,先检查配置:确认 PWM 模式寄存器(如 PWM0CON)是否设为正确输出模式,比较寄存器值是否在有效范围(0~ 周期值)。再查时钟源,确保分频设置匹配预期频率。若输出仍异常,排查引脚复用是否冲突,或硬件故障(如引脚短路),可简化程序单独测试 PWM 模块。

网友B:
SH52F020 的 PWM 占空比异常,可能是配置有误:检查 PWM 模式寄存器是否正确设置(如边沿对齐 / 中心对齐),比较寄存器初值是否超出范围;也可能是时钟源选择不当,分频系数错误导致频率异常;此外,引脚复用冲突(PWM 功能未使能)或中断干扰定时器计数,也会引发占空比异常,需逐一排查配置和硬件连接。

网友C:
SH52F020 的 PWM 占空比异常,先检查 PWM 时钟源配置是否正确(频率、分频);再确认占空比寄存器设置是否超出范围(如 0-100%);排查输出引脚复用功能是否正确使能;也可能是中断或 DMA 干扰了 PWM 寄存器更新,可关闭无关中断测试;硬件上检查引脚是否虚焊、负载是否过大。

网友D:
SH52F020 的 PWM 占空比异常,可能是这些原因:定时器计数模式或周期设置错误,需核对初值与分频系数;PWM 输出通道配置有误,检查功能复用寄存器;占空比计算逻辑错,确认比较寄存器赋值是否正确;也可能是时钟源不稳定,或硬件引脚虚焊,可通过示波器测波形逐步排查。

网友E:
SH52F020 的 PWM 占空比异常,可能是计数初值或比较寄存器配置错误,需核对时钟源频率与分频系数。也可能是 PWM 模式选错(如边沿对齐 / 中心对齐混淆),或输出引脚复用功能未正确使能。此外,中断服务函数耗时过长干扰计数,或硬件负载异常影响输出,可分步排查配置与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