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8F0821 UART数据丢失

楼主(2025-11-08):
9600bps速率下连续发送100字节时,第50字节后数据丢失。

网友A:
SH78F0821 UART 数据丢失,先检查波特率是否匹配(误差需 < 3%),接收中断优先级是否足够。若 FIFO 溢出,增大缓冲区或优化中断服务函数;硬件上排查信号线干扰(加滤波电容)、接地不良,确保电平匹配。也可降低传输速率,用示波器看波形是否失真,逐步定位问题。

网友B:
SH78F0821 的 UART 数据丢失,可能因波特率误差过大,需确保双方波特率匹配且误差<3%;也可能是接收中断优先级低,被其他中断抢占,可提高其优先级;缓冲区过小或未及时读取数据,需扩大缓冲区并优化中断处理;还可能是硬件干扰,需加强信号线滤波或屏蔽。

网友C:
SH78F0821 UART 数据丢失,可能因波特率不匹配(误差超 5%)、接收缓冲区溢出(未及时读取)、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被其他中断抢占);硬件上检查线路干扰(需加滤波 / 屏蔽)、引脚虚焊或电平不匹配。可降低波特率、优化中断服务程序、增加缓冲区,排查硬件连接。

网友D:
请检查UART的中断设置和波特率配置是否正确,有时候配置错误也会导致数据丢失。

网友E:
SH78F0821 的 UART 数据丢失可能因波特率误差大、中断响应慢或缓冲区溢出。需确保波特率计算精准,降低误差;优化中断优先级,避免中断延迟;启用硬件缓冲区或增大软件缓存,处理突发数据;检查接线是否松动,减少干扰导致的误码,可逐步排查上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