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6F7088 EEPROM写保护失效

楼主(2025-11-10):
对EEPROM扇区3写入时提示操作失败,返回错误码0x02。

网友A:
写保护功能被意外触发了?

网友B:
可能是由于地址计算错误、地址越界或扇区锁定导致的。

网友C:
EEPROM初始化或配置错误?

网友D:
硬件连接问题或EEPROM芯片本身损坏也可能导致写入失败。

网友E:
电源不稳定或电压波动可能影响EEPROM的正常工作,导致写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