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8013 RAM数据腐化

楼主(2025-11-09):
程序运行2小时后,全局变量值随机跳变。

网友A:
SH79F8013 RAM 数据腐化可能因电源不稳(纹波大、欠压)、电磁干扰(未做好接地屏蔽)、堆栈溢出(栈空间不足或指针越界)、程序跑飞(中断向量错误、死循环)导致。可加强电源滤波、优化 PCB 布局、增大堆栈、检查中断配置,或用 RAM 自检程序定位问题区域。

网友B:
SH79F8013 的 RAM 数据腐化可能因电源不稳,需确保 VDD 在 2.4-5.5V 且纹波小;也可能是程序越界访问,检查指针操作和数组下标是否超范围;高频噪声干扰也会导致,可优化 PCB 布局,远离强干扰源;此外,芯片本身损坏或温度过高(超过 - 40~85℃范围)也可能引发,需排查硬件和环境。

网友C:
SH79F8013 RAM 数据腐化可能因电源不稳(纹波大、掉电)、电磁干扰(电机 / 开关噪声)、代码越界(数组溢出、栈溢出)、温度过高导致器件特性劣化,或 RAM 本身硬件故障。可加强电源滤波、优化 PCB 布局抗干扰、检查代码内存操作,换芯片测试排除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