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88F4051 ADC采样噪声大

楼主(2025-11-11):
读取光敏电阻值时,数据波动达±15%。

网友A:
SH88F4051 ADC 采样噪声大,多因电源纹波干扰、参考电压不稳定,或采样引脚布线过长、未做滤波处理。也可能是采样时钟频率过高、未开启 ADC 内部基准源,或未执行多次采样平均算法。需优化电源滤波、缩短采样线、增加 RC 滤波电路,结合软件算法降低噪声。

网友B:
SH88F4051 ADC 采样噪声大可能因:电源纹波未滤除,需加 100nF 陶瓷电容就近滤波;参考电压不稳定,建议外接高精度基准源;PCB 布线长或与强信号线并行,应缩短路径并隔离;采样速率过高,降低速率可减少噪声。也可多次采样取平均优化数据。